[迅维会员分享]
联想G480 版号LG4858L-MB 11326-1_迅维网大博金科技分享

楼主(2018-02-10):
联想G480 版号LG4858L-MB 11326-1_迅维网大博金科技分享
联想G480 版号LG4858L-MB

网友(2020-11-10):
我的怎么是8M,网上买的,刷了不行,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还是买错了,不是8M.

网友(2022-02-23):
下载备用先:handshake

网友(2024-12-07):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G480 ,板号:11326-1笔记本。。。故障现象:插电待机0.009A 五秒后变为0.000,,,按开机键电流从0.000升到0.009后掉回0.000没有反应不能触发。。拆机测量3V/5V刚开始插电时有3V没有5V 五秒后3V变为0....按开机键3V/5V都出来但瞬间消失为0V.....。。。最后查出3V/5V滤波电容6.3V 220UF不良用10V 470UF电容代换上去。。。。开机电流1.124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