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hinkpad X250

楼主(2019-09-04):
开机显示这个,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望各位大神能指点一下!

网友:
刷bios可以解决

网友:
这种是BIOS问题,需要刷BIOS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

网友:
电脑开机到这个地方,提示该出点钱了。刷BIOS

网友:
大神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
结果出来了么  ?是不是刷BIOS 能好 ?

网友A:
还没有刷过刷BIOS 的,具体怎么操作都不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刷过刷BIOS 的,具体怎么操作都不知道呢。

找维修师傅啊

网友:
你是换主板了,还是去修主板了?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麻烦,不是简简单单得刷了BIOS就能够解决的。因为IBM的笔记本设了开机密码后,硬盘也给锁上了,硬盘也给加了密码。刷了BIOS后虽然能够解除开机密码,但是当BIOS重新读取了硬盘上的密码就又会重新设置开机密码,就会进入到死循环的状态了:L:L

网友B:
补充一下,刷BIOS的话,要把主板拆下来,要把BIOS芯片焊下来,放在编程器上刷BIOS才能清除开机密码。刷好BIOS后不能接硬盘开机,如果能够进入BIOS的话,换个硬盘重新安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的密码呢

网友:
个人用户建议找专业人员维修吧

网友:
哈哈,大名鼎鼎的逻辑锁,当年在51nb也有很多讨论,反正就是比较麻烦

网友:
都说刷BIOS,还要什么指点?你直接问哪个师傅可以帮你刷好就行啦!先搞清楚自己会不会,明不明白什么 是刷BIOS?你就没到电脑维修点问过吗?直接百度,直接注册,直接问,直接自己来?一点都不明白就继续潜水学习,没人会说你什么,当各位师傅的技术白菜就是你的不对了,或者可以找个可以和你私下聊的,不要问得太明显了.其实我不想怼的,我想起自己学习维修时好艰难呀!

网友:
刷BIOS 吧 貌似被锁了

网友:
如果你有设备之类的就自己解决啦,没有的话还是找专业的吧

网友: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大家分工合作,这个社会就会协调运作,一个人想要全能型,还不如把自己的专长做好做精。

网友:
感谢各位大神的建议,这个刷BIOS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最后是用飞线刷了EC程序得到解决的。

网友:
论坛有这个解密码的bios

网友C:
楼主都会飞线刷ec了,这个问题对你不是小玩吗,还在这里装小白。

网友:
密码在EC里的 ,刷解锁bios清除密码后再刷回来,或者直接刷ec再重新写号都可以。

网友:
有密码芯片换密码芯片没有刷BIOS   应该就这两个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是刷bios解决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都会飞线刷ec了,这个问题对你不是小玩吗,还在这里装小白。

大神,不是我这里装小白,是我的朋友来现场教我的。

网友D:
把主板拆出来刷一遍bios可解决

网友:
有好几种密码,如果是个圆柱图标,则是硬盘密码,如果是个电脑图标,进BIOS才出来的,那就是超级管理员密码。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管理员人物上半身图标。要注意图标是哪种,对应的哪种密码。

迅维不是有卖解密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主板拆出来刷一遍bios可解决

这个跟主板BIOS芯片拿下来刷,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不是专业人员不要刷BIOS,单单刷BIOS是决绝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刷BIOS的话,要把主板拆下来,要把BIOS芯片焊下来,放在编程器上刷BIOS才能清除开机密码。刷好BI ...

估计你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你只是说说而已。确实是刷BIOS,但不是你说的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刷BIOS的话,要把主板拆下来,要把BIOS芯片焊下来,放在编程器上刷BIOS才能清除开机密码。刷好BI ...

再告诉你这个密码就不在BIOS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