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Plus 铃声放大I2S总线断线导致无振动无外放维修

楼主(2019-09-04):
【机器型号】:iPhone6s Plus

【故障现象】:播放喇叭无声音

手机播放音乐外放喇叭无声音,接耳机有声音,铃声无振动

【维修过程】:

语音备忘录可以录音,播放喇叭无声音,插耳机播放声音正常。铃声无振动。

能录音外放没声音,一般故障都出现在音频功放芯片上,这里有2个音频功放芯片,U3700   U3800。

是哪个出现了问题呢?之前测试有说过,振动功能也不正常。振动是U3800芯片管理的,所以拆下U3800芯片,测量一下此芯片焊盘的对地阻值,发现E7脚位I2S_AP_TO_ARC_MCLK 对地阻值无穷大。

查看图纸此信号是经过R0921电阻到CPU的。

测量中发现是CPU焊点到R0921电阻板层断线了。试着找料板挖路线也不好挖出来, 查看了一下图纸,试着借音频IC芯片的 I2S_AP_TO_CODEC_MCLK信号来试一下,从R0920电阻飞线到R0921电阻上。

装机测试,播放声音正常,振动正常,录音也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这个信号是管啥的?怎么结别个来也可以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