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VIVO X20 不停重启

楼主(2019-09-04):
VIVO X20 不停重启,正常的开机电流,一直到了500ma左右,就在500-600之间摆动,之后重启,求解?是哪里的问题呢。刷机刷不过!
刷机

网友:
硬盘问题的多吧,换个硬盘试

网友:
我也有一个 字库问题

网友:
电流是正常上的还是突然跳上去的,看看有没有小IC发热的,最后才去考虑硬盘吧!

网友:
wifi有问题也会出现

网友(2019-10-08):
请问修好了吗

网友:
X20的字库哪里能买到

网友:
字库坏,这个机型硬盘不存在虚

网友:
话说字库坏怎么办?这字库不是和CPU绑定的么?应该换不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