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5 ce1更新硬盘信息失败还能用吗?

楼主(2019-09-04):
如图  ce1 更新失败

网友A:
废了,换硬盘,最好用海力士的不要用东芝的或者黑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废了,换硬盘,最好用海力士的不要用东芝的或者黑盘

但是我在重新分区之前能刷进系统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在重新分区之前能刷进系统正常使用

废了,一般这样说拆硬盘温度没掌握好死对着一个地方吹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