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主板断线

楼主(2019-09-04):
主板进水了  机器的smb线经过电阻进南桥  问题是进南桥的那一个地方掉点了   穿孔的   这个怎么办啊

网友:
有bga的话可以把桥取下来用漆包线直接在桥下补线

网友:
取桥飞线,要么看能不能找到其它的点了

网友:
是的,只有那两种方法,要不取桥补线,要不看可有其他点想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