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M4650 IH110MS上通风扇狂转维修

楼主(2019-09-04):
联想启天M4650 IH110MS上通风扇狂转维修  简单的问题 就是Q141 P沟道场管坏了 换了就好

网友A:
简单是简单,没配件也头疼啊!

网友:
非常感谢.无私分享的精神

网友B:
你是如何查到这里的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如何查到这里的额?????????

通电CPU和显卡风扇就转,查12V电压,就查到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体机 ?                                                                                            ...

联想台式机

网友:
管子短路了吗/

网友:
我发过一样的,比你详细

网友:
只发表结果,没有说明故障原因,别人不会明白。

网友:
精简的太精简了

网友:
我的场管转的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是简单,没配件也头疼啊!

大哥别闹 一个场管 到处都是哦

网友:
这个管子坏的话,一般都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会坏掉?是不是需要考虑周边设备比如从主板出去的硬盘供电,要么设备有短路导致。

网友:
问题虽然简单  详细点更好

网友:
图纸分享一下。

网友(2019-11-21):
上电风扇会转。。。关机风扇还在转吗?我遇到一张就是关机CPU风扇一直转的。也是这个管子问题吗

网友(2020-12-09):
谢谢图纸,新手前来报道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