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555GD 不触发 已解决

楼主(2019-09-04):
华硕X555GD  不触发  求助   按开机键无反应
EC开机脚  到开机键断线

网友A:
这款机不是AMD的CPU,拔了内置电池后插电自动开机的。你的不开机,你要测下3.3V ,5V ,1.05V的阻值都正常吗?隔离都过了吗?待机电压都产生了吗?

网友B:
测下3.3V ,5V有吗?

网友C:
先测试下 公共点待机等 基本分析下再求助说明 便于别人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测试下 公共点待机等 基本分析下再求助说明 便于别人判断

已经解决    ec 开机脚和开机键段开了   直接飞线    没电路图    貌似论坛有点位    懒得下了   没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测下3.3V ,5V有吗?

这个机器好像待机只有5v没有3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不是AMD的CPU,拔了内置电池后插电自动开机的。你的不开机,你要测下3.3V ,5V ,1.05V的阻值都正常吗 ...

貌似好像没看点小电池    也不开机     ec开机脚到开机键断线了

网友:
这款机没有小电池的,靠内置电池来供电。

网友A:
不对阿。就算是开机键断线,只要不是AMD的CPU就会插电自动触发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阿。就算是开机键断线,只要不是AMD的CPU就会插电自动触发开机的。

是AMD还是不是啊   这个是AMD的CPU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好像待机只有5v没有3v吧

ec的不是3v供电吗

网友:
这个简单。。。。补线就完

网友:
把你 飞线 的 图 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