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联想s3yoga电路图

楼主(2019-09-04):
s3yoga,版号lcb-1,待机0.004a,没有5v和3v。看芯片好像是51225c,芯片能出3.3v和5v。两个电感对地值350左右。en1和en2电压为0。不出3v和5v,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去排查en1和en3为什么是0。哪位大佬有图纸,分享一下啊,适给图纸费也可以。谢谢

网友:
没有图纸的,我一般都是直接先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芯片应该时好的,en1和en2没有开启电压,换了也没有用啊

网友A:
两个开启没有,换芯片要三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开启没有,换芯片要三思

就是无图,不知道开启电压怎么修

网友:
可以触发了,各个电感上的电压正常,但是不显示,怎么破?

网友:
呵呵、 拿棍子破

网友:
经跑线路,发现要按开机键后才能出3,5v电压

网友(2019-10-29):
我也碰到了一台,按开关后才出3.3v和5v电压,其他的电压都不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