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31老主板秒杀一例

楼主(2019-09-04):
成功秒杀客户不修只换主板的V星P31,故障是开机不跑码不亮机。目测cpu周围9个固态电容炸了,换之,跑马显示e0不过内存,果断测下供电时钟复位电压均正常。好吧!果断旋转热风枪干桥3分钟,速度开机跑马显示了。哈哈!

网友A:
不上BGA 用 风枪问题不久又会出现吧

网友:
风枪照搞不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BGA 用 风枪问题不久又会出现吧

店里用了几年了  这板子修好后

网友:
现在电脑维修的生意真得不好做了,向P31这种主板也有维修啊!!!

网友B:
现在电脑维修的生意真得不好做了,像P31这种主板也要维修,真得是太背椎了!!!

网友:
p31还要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脑维修的生意真得不好做了,像P31这种主板也要维修,真得是太背椎了!!!

只要用户出钱,为什么不修呢?我在农村修这种板子还不少呢!

网友:
那么老的啦!上个qq看个电视剧都卡的不会动了吧?还有修的价值,直接跟他说升级电脑配置一下算了。

网友C:
这板子用不了多长时候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用不了多长时候就挂了

都用了几年了

网友:
请教下,当时加焊你应该是用850热风枪吧?你风数用多大?风枪温度要多少?

网友:
同问疯抢要多大风量和温度,吹3分钟吗?

网友:
V星不知道为啥还算一线品牌。它的板子问题最多。h55坏的成堆。h61动不动就不启动,有时不管他,放几天就神经病一般的恢复正常了。我给客户装机从来不用V星。二线梅捷七彩虹都比他强。

网友:
你这图片发的根本没装内存呀? 肯定不过内存呀! 这主板都是换电容! 看你说的好专业呀, 英特尔的北桥几十年都难的见虚焊, 经过你风枪吹3分钟? 北桥不挂?还有你风枪在哪呢?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这样加焊一下很快就故障重返吧,GB的桥坏的多一般直接换

网友:
风枪用不长啊,会影响口碑的。  换个板子吧  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脑维修的生意真得不好做了,像P31这种主板也要维修,真得是太背椎了!!!

修个P31 挣个150,几分钟的事,何乐不为啊?

网友:
不出一个月准回来

网友:
我都用了几年了  以前修的

网友:
只要客户愿意出钱,为什么不修!478的年初还修过呢,换个风扇而已

网友:
狂轰滥炸啊

网友:
有一点老了吧。。。。。。。。。。。。。

网友:
修个P31 挣个150,几分钟的事,何乐不为啊?还有那么高利润

网友:
很有年代感的 主板 给楼主点赞

网友:
首先P31还有人修我震惊了。接下来,风枪修桥,我跟震惊了!叼!

网友:
楼主说得对,只要客户给钱,管他什么P31.478照修!

网友:
我今天修了台老主板   三下五除二刷个BIOS好了 测都没测  看到没看  直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