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Puls WiFi损坏引起白苹果重启

楼主(2019-09-05):
iPhone 7 Puls WiFi损坏引起白苹果重启

  故障现象:反复的白苹果重启,而且手机发烫

  维修过程:拿到手机,接上可调电源,电流很大,而且反复的白苹果重启,这是同行寄来的二修机,同行怀疑是CPU的问题,准备去刷机看一下具体报错,发现手机顶部很热,反复重启CPU部分热属于正常,但是顶部热就不正常了,而顶部除了排线就是Wifi了,直接将目标锁定在Wifi上。

  快速取下主板,摸Wifi芯片,的确很烫,Wifi故障可以肯定了,而这种发烫严重的多半是电容电路造成的,想到换掉Wifi芯片,不过iPhone 7系列的Wifi芯片和CPU的距离好近,而且更换Wifi芯片之后还要拆硬盘解绑Wifi,麻烦,而且小有风险。所以选择了一个省事而且没有风险的办法-刮Wifi。

  由于第一次刮7代Wifi,不知道里面小原件的具体位置不清楚,所以直接整个Wifi模块通通刮开。

  如图标记的位置对地短路了,直接扣掉,打值正常了,有300多。

  直接装机 开机,没有白苹果重启了,打开Wifi也正常了,但是还有个小插曲.

  虽然可以了,但是竟然阴阳屏了,好在问题不大。

  保险电感FL3902损坏造成的,扣掉,直接短接,开机正常了。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iphone7 白苹果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4737-1.html

网友:
刮WIFI以后是不是还要用绿油来把刮开的地方封上?

网友:
你这个厉害啊,我有一台6p差不多这样子,刷机4013。怎么破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