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基本技能:家庭照明电路的原理及故障检修方法

楼主(2019-09-05):
照明电路在使用时免不了会出故障而导致用户不能用电,这给生活带来许多不便。所以,了解一些常见的电路故障以及学会一些必要的判断、检修方法是非常必要的。这也可以培养我们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熟知的常见故障

1.开路

电灯不亮,用电器不工作,表明电路中出现开路。开路时电路中无电流通过,该故障可用测电笔查出。

如灯丝断了;电线接头断开了、灯座、开关、拉线盒开路;熔丝熔断或进户线开路等。开路会造成用电器无电流通过而无法正常工作。

2.短路

就是指电流没有经过用电器而直接构成通路。发生短路时,电路中的电阻很小,电流很大,保险丝自动熔断。若保险丝不合适,导线会因发热,温度迅速升高,而引发火灾。

如接在灯座内两个接线柱的火线和零线相碰;插座或插头内两根接线相碰;

火线和零线直接连接而造成短路。短路会把熔丝熔断而使整个照明电路断电,严重者会烧毁线路引起火灾。

3.过载

电路中用电器过多或总功率过大,导致通过导线的总电流大于导线规定的安全电流值。出现这种情况,轻者导致用电器实际功率下降;重者则是导线会因过热而引发火灾。产生的现象和后果如同短路。(加速线路老化)

4.电路接触不良

如灯座、开关、挂线盒接触不良;熔丝接触不良;线路接头处接触不良等。

这样会使灯忽明忽暗,用电器不能连续正常工作。(最为常见,俗称虚连打火,烧毁了家用电器,家庭电气火灾隐患源头)

5.电路本身连接错误而引起故障

如插座的两个接线柱全部接在火线或零线上;开关误接在主线中的火线上;灯泡串联接在电路中等。热水器插座没有地线、开关控制了零线、关灯还频闪、零线地线接反了、一用电漏电开关就跳闸。

6、线路漏电

如果导线外层或用电器的绝缘性能下降,则电流不经用电器而直接“漏”入地下,漏电会造成用电器实际功率下降,也能造成人体触电。使用漏电保护器能预防漏电的发生。

经常无原无故跳闸,换了新的空开,过不多久还跳。有时跳完能推上去,有时跳完一推上去就崩下来,故障多发生在天气湿度大的下雨天,家用电器不能正常使用。

二、掌握检修故障的一般方法

1.检修开路

先用测电笔检查总闸刀开关处。如有电,再用校火灯头(一盏好的白炽灯,在灯座上引出两根线就成为校火灯头)并联在闸刀开关下的两个接线柱上,如灯亮,说明进户线正常(如灯不亮,说明进户线开路,只需要修复进户线即可),再用测电笔检查各个支路中的火线,如氖管不发光,表明这个支路中的火线开路,应修复接通火线;

如各个支路中用测电笔时氖管都发光,则再用校火灯头分别接到各个支路中检查,发现哪个支路的灯不亮,就表明这个支路的零线开路了,需修复这个支路的零线。

如果专业电工师傅上门维修,基本用电压表测量一下火线与地线之间的电压、零线与地线之间的电压、就能判断出哪根线路断开咯!排除方法:线路检修,顺藤摸瓜,线路接头处、开关、插座、灯具的端子压接处、通过敲打找到断点,除去虚连打火氧化层,从新接驳好,多层绝缘胶布处理,正常使用。

2.如何检修短路

电路短路故障维修,需要专业电工师傅用到专业工具,常用到的工具有:万用表或钳型电流表、摇表。

操作步骤:打开配电箱,拆卸下负载端,用电阻档分别测量火线对地阻值、零线对地阻值。测量阻值无反应,说明阻值无穷大,线路完好!如电阻档位有反应,说明线路绝缘有损坏。最好建议客户换线、要么只能做零线使用不能再继续做火线使用。

短路也多发生在灯具电子元器件、各种配件电路板上,在电阻档无法测量的情况下,只有通过逐步送电的方式,找到故障点在分拆排查。

3.线路漏电

线路漏电是电路短路的前奏,出现隐患必须根除,处理方式等同于短路维修。

三、照明线路故障

1.零线断线造成的照明线路故障

零线断线造成的电压不平衡现象常会造成在高电压的一相中正在使用的家电损坏,在零线断线负荷一侧的断口处将出现对地电压。为防止零线断线造成的照明线路故障和家电的损坏,零线应选用与相线相同截面的导线,并应进行可靠的连接。同时也可在进户线处和在线路的末端处实施重复接地。零线万一断线,三相电源可通过重复接地装置与大地形成回路,避免酿成事故。

对于零线断线故障的检查处理,要检查零线上是否接有刀开关、熔断器等元器件,如有,应全部拆除并将零线进行直接可靠连接。检查零线的连接点有无断开、松动、接触不良,有无因大风或其他机械原因导致零线断线的情况。

2.照明线路短路故障

短路故障表现为:熔断器熔体熔断,并在短路处有明显烧痕、绝缘炭化,严重的会使导线绝缘层烧焦,甚至引起火灾。出现短路故障的常见原因如下:

1)安装不符合要求,多股导线未捻紧、涮锡,压接不紧,有毛刺。

2)相线、零线压接松动,距离过近,遇到某些外力,使其相碰造成相对零短路或相间短路。

3)恶劣天气,如大风,使绝缘支持物损坏,导线相互碰撞、摩擦,使导线绝缘损坏,出现短路;雨天,电气设备防水设施损坏,雨水进入电气设备造成短路。

4)电气设备所处环境有大量导电尘埃,若防尘设施选用不当或损坏,导电尘埃落到电气设备中,造成短路故障。

5)人为因素,如土建施工时将导线、开关箱、配电盘等临时移动位置,处理不当,施工时误碰架空线或挖土时挖伤土中电缆等。

短路故障的查找一般是采用分支路、分段与重点部位检查相结合的方法,利用试灯法进行检查。

3.照明线路断路故障

照明线路断路故障发生后,负荷将不能正常工作。线路断路的常见原因如下:

1)负荷过大使熔丝烧断。

2)开关触点松动、接触不良。

3)导线接头处压接不实、接触电阻过大造成局部发热并引起连接处氧化,特别是铜铝导线相接时无过渡接头引起接头处严重腐蚀。

4)恶劣天气和人为因素等。

查找断路故障时可用试电笔、万用表等进行测试,分段查找与重点部位检查相结合。对较长线路可采用对分法查找断路点。

4.照明线路漏电故障

照明线路的漏电主要是由于相线与零线间绝缘受潮气侵袭或被污染造成绝缘不良,产生相线与零线间的漏电;相线与零线之间的绝缘受到外力损伤,而形成相线与地之间的漏电;线路长期运行,导线绝缘老化造成线路漏电。

检查漏电的方法如下。

1)用绝缘电阻表测量绝缘电阻值的大小,或在被测线路的总开关上接一只电流表,断开负荷后接通电源,如电流表的指针摆动,说明有漏电,偏转多,说明漏电大。确定漏电后再进一步检查。

2)切断零线。如电流表指示不变或绝缘电阻不变,说明相线与大地之间漏电。如电流表指示回零或绝缘电阻恢复正常,说明相线与零线之间漏电。如电流表指示变小但不为零,或绝缘电阻有所升高但仍不符合要求,说明相线与零线、相线与大地间均有漏电。

3)取下分路熔断器或拉开分路开关,如电流表指示或绝缘电阻不变,说明总线路漏电;如电流表指针回零或绝缘电阻恢复正常,说明分路漏电;如电流表指示变小但不为零,或绝缘电阻有所升高但仍不符合要求,说明总线路与分线路都有漏电。这样可以确定漏电的范围。

4)按上述方法确定漏电的分路或线段后,再依次断开该段线路灯具的开关,当断开某一处开关时,电流表指示回零或绝缘电阻正常,说明这一分支线漏电。如电流表指示变小或绝缘电阻有所升高,说明除这一支线漏电外还有其他漏电处;如所有的灯具开关都断开后,电流表指示不变或绝缘电阻不变,说明该段干线漏电。

5)用上述方法依次将故障缩小到一个较短的线段后,便可进一步检查该段线路的接头、接线盒、电线穿墙处等是否有绝缘损坏情况,并进行处理。

5.照明电路绝缘电阻降低

电气照明线路使用年限过久,绝缘老化,绝缘子损坏,导线绝缘层受潮或磨损等,都会使绝缘电阻降低。应定期检查线路的绝缘电阻,以便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测量方法如下。

1)线间绝缘电阻的测量。首先切除用电设备,然后切断电源。用绝缘电阻表测量线间绝缘电阻值,应符合有关要求,若不符合要求应进一步检查。

2)线对地的绝缘电阻测量。切除电源,并将线路上的用电设备断开,把绝缘电阻表上的一个接线柱接到被测的一条导线上,绝缘电阻表的另一个接线柱接到自来水管、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或建筑物的金属外壳等与大地有良好接触的金属物体上,然后进行测量。

6.熔断器熔体熔断

1)熔体一小段熔断。由于熔体材质较软,安装过程中容易碰伤,同时熔体自身也可能粗细不均匀,较细处的电阻较大,当过负荷时首先从这里熔断。应更换相同规格的熔体。

2)熔体爆熔,使整条熔体均被熔断。一般是由于线路上有短路故障造成的,应找出故障原因,排除后更换熔体。

3)熔体压接螺钉松动造成断路,应在更换熔体时紧固压接螺钉。

7.熔断器、刀开关过热

1)螺钉孔上封的火漆熔化,有流淌痕迹。

2)纯铜部分表面生成黑色氧化铜并退火变软,压接螺钉焊死无法松动。

3)导线与刀开关、熔断器、接线端压接不实;导线表面氧化,接触不良;铝导线直接压接在铜接线端上,由于电化腐蚀作用,铝导线被腐蚀,接触电阻变大,出现过热,严重时导致断路。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主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