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断路器、漏电保护,傻傻分不清楚,今天汇总学习一下

楼主(2019-09-05):
空气开关、断路器、漏电保护,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他们三个怎么用,有什么特性和区别,相信搞电的都不一定说得清楚。今天汇总学习一下!

一、空气开关

空气开关,又名空气断路器,是断路器的一种。是一种只要电路中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就会自动断开的开关。空气开关是低压配电网络和电力拖动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电器,它集控制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身。除能完成接触和分断电路外,尚能对电路或电气设备发生的短路、严重过载及欠电压等进行保护,同时也可以用于不频繁地启动电动机。

脱扣方式有热动、电磁和复式脱扣3种。

当线路发生一般性过载时,过载电流虽不能使电磁脱扣器动作,

但能使热元件产生一定热量,促使双金属片受热向上弯曲,推动杠杆使搭钩与锁扣脱开,将主触头分断,切断电源。当线路发生短路或严重过载电流时,短路电流超过瞬时脱扣整定电流值,电磁脱扣器产生足够大的吸力,将衔铁吸合并撞击杠杆,使搭钩绕转轴座向上转动与锁扣脱开,锁扣在反力弹簧的作用下将三副主触头分断,切断电源。

二、断路器

断路器是指能够关合、承载和开断正常回路条件下的电流并能关合、在规定的时间内承载和开断异常回路条件下的电流的开关装置。断路器按其使用范围分为高压断路器与低压断路器,高低压界线划分比较模糊,一般将3kV以上的称为高压电器。

断路器可用来分配电能,不频繁地启动异步电动机,对电源线路及电动机等实行保护,当它们发生严重的过载或者短路及欠压等故障时能自动切断电路,其功能相当于熔断器式开关与过欠热继电器等的组合。而且在分断故障电流后一般不需要变更零部件。目前,已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电的产生、输送、使用中,配电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配电系统包括变压器和各种高低压电器设备,低压断路器则是一种使用量大面广的电器。

按极数分:有单极、二极、三极和四极等;

按安装方式分:有插入式、固定式和抽屉式等。

产品介绍A9/EC65小型断路器:照明配电电路、短路及过载保护。

三、漏电保护器

漏电保护器,简称漏电开关,又叫漏电断路器,主要是用来在设备发生漏电故障时以及对有致命危险的人身触电保护,具有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可用来保护线路或电动机的过载和短路,亦可在正常情况下作为线路的不频繁转换启动之用。

漏电保护器可以按其保护功能、结构特征、安装方式、运行方式、极数和线数、动作灵敏度等分类,这里主要按其保护功能和用途分类进行叙述,一般可分为漏电保护继电器、漏电保护开关和漏电保护插座三种。

四、三者的区别

4.1 断路器和空气开关区别

电压等级的区别:一般空气开关适用的电压等级为500V以下,而断路器通常可以适用于220V以上的各电压等级.遮断电流的能力不同:一般断路器能承受的负荷及短路电流更大些.灭弧介质和方式的区别:断路器的灭弧介质和方式不但有空气断路器,还有真空断路器,多油断路器,少油断路器,六氟化硫断路器等.配套设备的区别:一般相对于空开来讲断路器的测量,逻辑及执行部分的机构所配套的设备更复杂一些.

4.2 空气开关,断路器,漏电保护器的优劣

经过粗略研究发现,

1.断路器用2p的较好,同时切断火线零线,防止接反引起危险。1p+n零线永远不断,若不慎接反,会有危险。

2.电磁式的漏电保护器性能比电子式的好,但是电磁式的价格昂贵而且结构复杂,较为脆弱,经不起长途运输和暴力快递的磕碰,买进口的要谨慎。

3.国产的断路器漏电保护功能可能比进口的差一些,但是过载保护也很可靠。其价格低于进口无漏电保护的断路器,即使漏保不起作用,单做断路器应该也很可靠吧。

来源:知乎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主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