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PRO552L不过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2019-09-05):
机器型号:华硕PRO552L 板号p552la
故障现象:无待机不过保护隔离
维修过程:插电待机0000   测量保护隔离第一个MOS不过  第一个pq881mos是N沟道G级无电压 遂测量它的控制芯片发现是由PU8800(BQ735)控制根据BQ735工作条件20脚得到vcc工作电压  同时6脚ACDET会通过分压得到一个2.4v—3.1v的适配器检测电压 然后16脚REGN应该输出6.0V的线性电压,4脚就输出24V来驱动mos管导通   实测20脚vcc电压正常 6脚ACDET为9v不正常又简单测了下16脚6v也出来了  4脚0v  很明显6脚ACDET电压过高  由于9VS是由19v分压得来的那就换它的分压电阻  在料板上拆来换上6脚电压正常了  装机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