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8遇到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9-09-05):
苹果8相机可以打开,按拍照按钮就重启,什么问题啊?前后像头一样的问题,测量组织正常,供电正常!

网友:
先刷个机排除一下软件

网友:
是不是开启了手电筒? 手电筒短路?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手电筒也打不开?要是的话就查闪光灯I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手电筒也打不开?要是的话就查闪光灯IC。

手电筒可以打开,相机供电ic也换了!还是一样,我怀疑cpu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电筒可以打开,相机供电ic也换了!还是一样,我怀疑cpu问题

你把拍照设置成无声试试。看是不是音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拍照设置成无声试试。看是不是音频的问题

试了还是重起,下载美颜相机居然可以拍照,

网友:
查一下总线

网友:
PP3V0_PROX_ALS_CONN    看看这路吧,有惊喜。

网友C:
PROX_BI_AOP_INT_PWM_CONN_L

网友:
引用 网友C:
PROX_BI_AOP_INT_PWM_CONN_L

这是感光电路啊,我测了正常,这和摄像头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