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Plus 通病背光供电保险电感坏导致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9-09-05):
故障机型:iPhone 6SP

故障现象:不显示,开机电流正常

故障分析:首先换一个总成测试故障依旧,拆下主板测量显示座阻值发现5脚背光供电断线。用显微镜观察5脚线路上FL4219电感被烧已经没有了,电感焊盘都被烧没了,线路断线也只能飞线了。

维修过程:5脚线路是通到背光电源的,查看点位图此线路可通过C4291飞线到C4053解决,确定线路走向,飞线完成测量阻值已经正常,上电开机显示已经正常了,补上绿油绝缘固化。

维修结果:装机测试显示和各项功能正常,维修至此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多通病就好,就是怕没通病

网友:
地球是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