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温度和风速

楼主(2019-09-05):
(图片)

网友:
从背面吹

网友:
这个一般从背面吹300度的样子

网友:
我都是先抹点焊油,用烙铁过一遍焊锡,从背面360左右很快就下来了

网友:
大风头 从 背面吹, 或者BGA 直接干。。。 塑料的不要搞冒烟哈

网友:
这个风枪不同,温度也不同吧?我的风枪是司登利2310就用360度吹,正面吹都没事,风嘴不能太近,就可以完美拆下来。

网友:
小伙子,,,你弄错了。风枪死的快。用BGA  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