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不烧坏主板的情况下烧坏CPU

楼主(2019-09-05):
如何在不烧坏主板的情况下烧坏CPU呢,要求  1.主板不坏  2.CPU烧坏但外观没问题; 尝试过供电12V直接拉地也不行,把CPU供电跟5V短路也不行,是1151的CPU,谁有没有一针见血的办法呢。

网友A:
用防风打火机啊,对着下面的电容加热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防风打火机啊,对着下面的电容加热

真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防风打火机啊,对着下面的电容加热

gao 厉害,高 实在是高招

网友:
非常规维修求助    各位这种回答要谨慎……

网友:
用锤子试试

网友:
电鱼机试过

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