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9通病无图纸无点位

楼主(2019-09-05):
苹果A1289,板号:820-2337-A,无图纸无点位,开关有3.3V,全板就南桥旁边一个有一个3.3V,一个MOS转换管,D极3.3V,S极0.9V,G极1.1V,MOS管好的,G极不对,然而无图纸,拆掉MOS管,直接连。一切OK,

网友:
这是 台式吗。

网友:
lao老乌鸦 主板 啊, 还带 南桥的。。。

网友:
还是有点影响的,虽然暂时可以用,控制功能就丢失了

网友:
老板 运气好

网友:
我也有一台  放了好久了    也这么搞了  没有好

网友:
全屏经验   高手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转换电压自然有它转换的道理,强行拉过去,通常开机感觉没问题,一但处于待机状态下,后级比较容易长时间供电而损坏部件。有些芯片不能单组供电,会因为缺电压而巨烫。

网友:
这个问题都不知道修了多少台了

网友:
直连是可以的 就是起不到控制作用  用是一样用

网友:
老机器 现在修的 也少了 但是苹果的机器收费不会低吧

网友A(2019-12-05):
我刚拆了一台  测了一下,开关有3.3v, mos转换管的d级 3.3v,s级0.67v,g级0v,无图纸不知道怎么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拆了一台  测了一下,开关有3.3v, mos转换管的d级 3.3v,s级0.67v,g级0v,无图纸不知道怎么搞呢

上面不是说了吗?取了直连

网友:
我以为我看错了,A1289 A1286

网友(2020-03-31):
用了两个料板,剩下一个下次可以用

网友:
思路清晰,必须加分支持

网友(2020-09-22):
这样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