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sp录音正常打电话对方听不到故障维修

楼主(2019-09-05):
苹果6sp录音正常打电话对方听不到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苹果6sp
故障现象】:录音正常打电话对方听不到

【维修过程】:

  收到客户发来的一台苹果6SP,故障描述之前搬过板,现在打电话对方听不到声音,经过测试在录音界面可以正常录音播放,但是在打电话的时候对方却听不动这边说话。再根据手机搬过板来判断,这个故障跟音频就没有任何关系了,问题肯定是出在基带或者 CPU。

  因为打电话的时候,麦克风把我们说的话送给音频芯片,音频再把声音信号送给CPU,CPU再处理后发送给基带,基带再通过射频、滤波器、功放、天线发送到基站,再到对方手机,是这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搬过板重点考虑动过的基带和CPU的I2S总线

  从易到难的原理,我们先拆下基带打通往CPU的这四条I2S线的二极体值

  刚好这四条线有外接测试点,打开万用表二极管档,打阻值。

  打到PP3010_RF测试点的时候为无穷大,这说明CPU虚焊了或者板层断线导致,因为这搬过板,所以虚焊可能性比较大,当我们拆下CPU屏蔽罩,显微镜观察的时候,通路上的这个点空焊了。

  因测试其他功能都正常,判断只有点空焊,突然脑子想了一下,还是不要对整个CPU进行加焊了,把风险降到最小。我用插线送锡的方式,补焊。

  我在暂存上面划了个记号,把线头上镀上锡,直接插线进去。

  再次测量测试点,阻值回来,装回基带,装机测试故障解决,维修到此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赞一个!这样弄可以省很多时间

网友:
这都 行?    高手啊

网友(2019-10-25):
我收到得手机也是这个情况,我也试试

网友:
拆下基带测量这个思路太清晰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