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15-7466 15 -7566 LA-D991P全原厂

楼主(2019-09-05):
DELL 换桥后刷过上面下的1.2.1改良版原厂bios 开机仍然慢,这个刷了后会重起几次自己匹配,然后要手动输入SN就可以了。亮机快

15-7466 15 -7566 LA-D991P全原厂.rar

网友:
有人刷过吗, 这个机器不好耍BIOS 啊

网友:
刷了 电流1.10 了 ,  不亮  这个机器 这么难刷

网友(2019-12-01):
是好的亮机快 试过了

网友A:
SN是哪个啊,是服务编号吗?还是快速服务代码?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SN是哪个啊,是服务编号吗?还是快速服务代码?请教

自己随便写一个就是

网友(2020-03-22):
我刷了也是电流上到1.1,不亮机

网友(2020-04-26):
经过测试  BIOS  是OK 的   秒亮

网友(2020-06-02):
测试亮机,谢谢楼主。

网友B(2020-09-28):
我刷了可以亮机,不能断电,断电就不能亮了

网友(2021-01-16):
引用 网友B:
我刷了可以亮机,不能断电,断电就不能亮了

我刷了也是 断电就不亮了

网友(2022-10-09):
上小电池实测三次重启后第一把上电1.3左右不亮,断电再开就亮了

网友(2023-09-19):
开机秒亮。BIOS没问题测试中

网友(2024-07-11):
BIOS测试完美 biu提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