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9-09-05):
宏基不充电维修

【故障机型】  LA-E911P
【故障现象】同行说充不进去电,自己换过充电芯片也换过电池都没用。让帮忙看看能否能修
【故障分析】由于同行只发来一个裸板和一个电池,所以没办法进系统看,故只能看电流维修了,接电源看下是不充电,电流如下,
【维修过程】首先第一步打开图纸找到芯片的PDF看下引脚定义看看是否有异常,
根据上图图纸我们可以更直观的测量芯片是否损坏了测量结果如下:
28脚VCC:19V     6脚ACDET:2.6V      5脚ACOK:3.3V    24脚REGN:6V
21脚ILIM:0.75V   我们可以看到芯片基本是没什么问题的, 然后接着看电池的检测电阻是否异常,   经过测量发现全部都正常,   是个难啃的骨头,然后我直接转向到电池接口处,
上图就是电池接口处的 引脚定义图了,经测量3脚EC_SMB_DA1-1 和4脚EC_SMB_CK1-1两条总线读取波形正常,5脚BATT_TS:0.2V不正常。此脚位是电池插入识别和温度检测脚直接到EC,用来检测是否电池已经插入,正常的来讲当我们把电池插上以后5脚BATT_TS检测电压应该为1.5V~2.5V之间才是主板已经识别到电池才对,可是实际测量发现只有0.3V,此电压是由外部的PR202一个200K的上拉电阻上拉的,经测量200K正常,当5脚检测电压为1.5V以下的话说明EC检测电池过温,这个时候我就直接怀疑电池坏了,直接购买了一个换上故障还是一样的,此时维修陷入僵局,然后我就认真研究了下,发现6脚还有一个信号为BATT_B/I然后就开始查找资料此信号的作用是干什么 的,然后就发现玄机了,此信号就相当于是一个保护信号,既然已经知道是干嘛的了,就直接开始查条件吧,
上图我们看到BATT_B/I经过一个N沟道的MOS管后转换为BI_S信号到了一个SW2的一个类似于开关一样的小东西,
大概意思我简单的描述了一下在上图,
那么既然解释为推动为开启的话,我直接找到SW2推了下,发现电池的充电电流确实有变化,但是电流很小,只有0.078V,然后我直接把新买的电池换上试了下,充电电流在0.4V左右已经正常了,因为发来的是裸板没有后盖,我索性直接把SW2的1脚和3脚直接短接,把这个模拟成后盖已经关闭的状态。维修结束
【维修结果】因为是裸板没有亮机照片,外接也是不能用的,直接发一个充电的波形吧

网友:
这个是 高手

网友A:
电池不充电的维修起来还是挺麻烦的,基本上没有修过充电芯片坏掉的

网友B:
不错好贴,换了我修不好,我一直以为电池过温是通过数据交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充电的维修起来还是挺麻烦的,基本上没有修过充电芯片坏掉的

那您还是挺幸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好贴,换了我修不好,我一直以为电池过温是通过数据交流的。

不要死盯一个地方修,要来回变换

网友C:
这个是盖盖开关吗?要合上盖子才能充电。

网友:
认真看了,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盖盖开关吗?要合上盖子才能充电。

应该是,但是他这个装上D壳也充不了,索性我直接短接

网友:
这种不充电的问题修起来最伤脑筋 的

网友:
类似华硕那种上螺丝才能用电池的故障         宏碁有些是这样    后盖盖上去顶到主板上的一个开关电池才能放电

网友D:
哥...很多宏基的机器都有BI这个...都是後盖开关盖上,或者是开关拨过去才动作...以前的4830 就有 BI这个信号

网友:
这个机型我修过,但是那次我是直接换了ch9ongdian芯片就好了

网友:
acer的笔记本大多数设计的是,后壳有一个压杆开关,扣上盖子后电池才能充电或者放电。

网友:
                          是个高手

网友:
也就是说一个检测开关坏引起的不充电

网友:
额   不充电的我看到就不想修

网友:
路过  学习楼主的技术   只能加两分

网友:
我遇到过华硕的需要扭螺丝才能认到电池 应 该是防止运输过程中出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很多宏基的机器都有BI这个...都是後盖开关盖上,或者是开关拨过去才动作...以前的4830 就有 BI这个信号

是的吧  有很多机器现在都是这样世界的

网友:
技术不错。。。示波器也好

网友:
学习了,有波就是好呀,谢谢楼主的全面分析及维修思路!

网友:
不充电不好修 好贴 学习了

网友(2021-03-25):
没有把BIOS读出来,还是很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