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海信LED32K20JD从三无维修到只亮红灯不开机最后修好

楼主(2019-09-05):
同行送一电视,海信LED32K20JD,故障表现是三无,不上电,指示灯不亮,不开机,拆开发现电源板保险已炸,但已被人用铜丝直连,测桥堆正常,12伏输出正常,但指示灯不亮,驱动主板12伏供电滤波三个贴片电容已经烧焦,主板也被烧了个坑,拆下电容换上好的电容飞线连接后,上电试机指示灯亮红灯但不开机,再测主板有5伏输出,3.3和1.8都没有,直接短路开关三级管CE极,强行将5伏输出到后级,测3.3和1.8都有出来,开机屏亮,但是屏为蓝屏无字,开关失效,不能关机,再测板后背一DC供电管QVD无输出,此管输入5伏,输出为3.3伏,一路给CPU,一路给开关,断开开关和CPU供电后仍无3.3输出,判定此管坏,尝试用117管代换后有3.3输出,上电开机正常,有蓝屏和LOGO出现,电视修好。

网友:
这小电视还有的修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