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60S NM-NM-A421 i5-6300CPU换成 i7-6600CPU 已验证能代换

楼主(2019-09-05):
                      今天客户带来了一个 T460S 说开不了机,我上电看电流表000  无待机 ,拆机看测量时发现 南桥 电感 和 待机3V 电感都短路了,怀疑CPU挂了,但怀疑归怀疑还是得验证下,烧机 只有 CPU的南桥模块发烫 其他地方一点温度都没有,肯定是CPU挂了。看了下CPU  是I5-6300 (这张图是我拆下CPU后才拍的,没上BGA前忘记拍了)。找了找料板也没有这个型号的CPU,但有一块打孔料板上有一个 i7-6600 的CPU (各位同行买料板时尽量买打孔的板这类板CPU或者桥的成活率高) ,客户又急着要用电脑,没办法换 i7 的 上去 看看能行不,跟客户报价后就开干。   上BGA 把CPU  取下来,在把主板用吸锡带拖干净后用放大镜仔细的看了个遍还好没有掉点的,因为ThinkPad的都会加很多黑胶,稍有不慎就会掉点 ,所以每次只要是带黑胶的CPU或者桥上BGA我都会特别的注意,另外测量了南桥电感和3V电感阻值不短路了。客户的板处理好了后继续把打孔的料板上BGA取CPU,    取下后植株,因为以前买的钢网孔有些是偏位的,植株植了1个多小时才植好 植好珠后 上BGA要 特别注意 这种桥集成到CPU里长方形的CPU,表面又有两个晶体且晶体不在中心位置,加热到一定温度后容易一端低一端高导致爆珠或者虚焊, ,另外要把主板外两测拉紧,防止板载高温时变形造成虚焊,尽量两边位置对称, ,cpu做上去后,拿下板 测量了 相关 电感 的阻值都正常,通电触发电流跑上来了。断电接屏,亮机了 I7-6600 代换成功,但还有个问题,就是亮机慢,只要用原机BIOS修改就可以正常亮机了,一般 4代和4代以上的 换了桥或者CPU 都要重刷BIOS 不然 不是亮机慢就是不亮机,不知道各位同行是不是也这样的情况,反正我换了很多都是这种情况, 有图为证,拆下来的坏CPU和桥  有人收的   几块钱一个 ,我卖了很多。有点扯远了哈!!
  回归主题   毕竟是换了CPU ,总得装个系统测试 然后装上驱动测试各种功能 才能算成功完美,   系统装好 驱动装上各种功能 都测试了很多遍 没有问题。  到此总算圆满结束了!!!   发个帖很费时间 希望  各位兄弟给我加分 哈 !!!!!!!!!!!·

 会员908298300鑫豆2024-10-24 09:55
 会员448295300鑫豆2024-4-16 21:48

网友:
同代cpu 代换没问题的 跨代也行的

网友:
CPU 没动过 你也是有耐心

网友:
还没有换过cpu呢,风险太大了,一直没有搞过,涨知识了

网友:
做的挺好,我也喜欢换CPU,优其SR1DU换的多,别的客户接受不了价格,除非换板很贵或找不到板的,才有可能做成。

网友A:
植珠时有钢网还是用钢网好,就算有些不对位,植完后推一下就行了。好过你全部一个一个推。太伤眼和颈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植珠时有钢网还是用钢网好,就算有些不对位,植完后推一下就行了。好过你全部一个一个推。太伤眼和颈椎了。

  我可不是一个一个推的 , 我也是用钢网,偏位的 那些 就得一个一个推了

网友:
楼主厉害,我们这一般CPU坏都放弃了,一个是客户觉得价格高,二个是风险也高

网友:
都是同一代的 代换肯定可以            上次看论坛有人跨代代换     至于BIOS     应该就是改ME就好了吧

网友B:
BIOS是读出来重新写入还是改me

网友:
  咋没人给我加分类  :':'(:'(:'(

网友:
能换CPU的都是大神

网友C:
。。。楼主你的BGA是5830么。。想请问下。。取下CPU上部是多少温度,,底部温度是多少。。。。上CPU上部是多少,,底部多少。。想请教一下,,哈哈每次我多把芯片吹挂。。

网友:
Bios改个me就好了吧?就跟换桥一样

网友:
同架构及同代CPU原则上可代换,但是CPU供电和散热要注意,当然BIOS肯定要整的哦。

网友:
这个黑胶的真的厉害呀

网友:
不带黑胶的CPU我都不敢搞,带黑胶的CPU还能搞那么6楼主是高手

网友:
没胶的还敢换啦 有胶的都不敢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BGA是5830么。。想请问下。。取下CPU上部是多少温度,,底部温度是多少。。。。上CPU上部 ...

别人设置的温度 不一定适合 你的BGA 哦。  BGA  和BGA  都是 有温差的    具体  要拿主板板  现场调试   才是最好的

网友:
换cpu的少。一般折腾南桥多

网友:
CPU坏我一般都不修了,

网友E:
换下来的桥和CPU最好是拿锤子砸破之后扔掉!!!不要贪图那几块钱!不然的话,你懂得!!!

网友:
Flash Image Tool_V11     改ME 了解一下,6代以后 winhex 改ME 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网友:
楼主你的笔记本打孔料板在哪里买的?

网友:
我遇到CPU 挂的全部都是换的主板,从没换过CPU ,

网友:
CPU坏换CPU这种情况个人觉得不太提倡,第一客户基本上不太会接受价格,如果手上正好有拆件还值得拼一拼,第二,就算更换成功,一般有一定的返修率,耽误时间,还影响名气,不过对于学习技术还是值得的

网友:
鸟枪换大炮。

网友:
【维修经验】ThinkPad T460S NM-NM-A421 i5-6300CPU换成 i7-6600CPU 已验证能代换

网友:
单U的我只换过一次    感觉楼主换过很多次吧

网友:
有料板还好  ,没料板  估计没个高价也不会去修

网友:
能换CPU都是大神

网友:
楼主牛B 这都能换成功 不得不佩服你的手工!

网友:
主要是CPU好,就不怕修不好,就担心上家给的货不行坑死你

网友:
这种板载U坏的都让客户换板了,更换难度大,风险也大,还是楼主牛B,点赞加分。

网友:
好技术,我们不在市场的店换CPU都很少的。

网友:
换CPU的风险还是蛮大的,怕买到坏的CPU,料板上的好坏未知,楼主技术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换下来的桥和CPU最好是拿锤子砸破之后扔掉!!!不要贪图那几块钱!不然的话,你懂得!!!

会泄露个人隐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人设置的温度 不一定适合 你的BGA 哦。  BGA  和BGA  都是 有温差的    具体  要拿主板板  现场调试    ...

调试的方法说说呗,板载CPU,一直不敢搞,怕干挂了损失大。

网友:
如果我说我们用激光钢网加铁板烧五分钟植好长条U楼主信吗?

网友:
激光钢网??楼上说下,是什么来的。新东西?

网友:
激光钢网加铁板烧五分钟?这是什么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泄露个人隐私吗?

你卖的时候几块钱一个,你买的时候就是几百块钱一个,知道为什么上机不保吗。翻新打磨了解一波

网友:
是哦,这换cpu是要费点神。我一般都不怎样换。

网友:
技术牛, 换了这么多CPU

网友:
楼主这换U技术真牛B啊,我拆下来不是弯了就是爆了,都不敢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泄露个人隐私吗?

有些垃圾商家拿去当好的卖给我们  因为上机不保的

网友:
我们这一般CPU坏都放弃了,一个是客户觉得价格高

网友:
这样的操作好拉风,这样换的话感觉性能上都没有任何提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泄露个人隐私吗?

让我们买到,形成循环,不知道是不是U不行,还是有其它故障……

网友:
bios怎么改me?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会泄露个人隐私吗?

会流入淘宝,残害同行。这都不懂????

网友:
做CPU还是没有换过,一般都是加焊

网友:
也许会烧机子,最好找塑料一类的好

网友:
牛人一个,想知道是用什么牌子的BGA 风嘴是另外做的吗?

网友:
你真给力这亲的CPU的还真没做过。就是CPU重新在珠就变形了。

网友:
很厉害呀,这球也不好值,温度高了就容易爆桥

网友:
还没有换过cpu呢   风险太大了    学习了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如果是CPU坏了报价给客户,基本都不愿意换,因为价钱高,而且自己也风险很大,搞不好自己钱没赚反而亏钱,生意难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是读出来重新写入还是改me

修改

网友:
ThinkPad的机器T系列  I3 I5 I7同一代都可以替换的

网友(2019-12-14):
引用 网友G:
会流入淘宝,残害同行。这都不懂????

首先谢谢告知,你可以不说,但千万别说的跟理所当然一样,要非要说的理所当然,那我就觉得你在装。

网友:
换cpu以后很是主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