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2 3DR GEN键盘的拆法跟BIOS,首发

楼主(2019-09-05):
THINKPAD S2 3DR GEN,18年5月份的机器,进水拿来维修,不触发
发这个贴子是因为感觉好玩哈,没啥技术
首先说说这个键盘,我抠了好久没拆出来,百度上搜也没人说,后来才发现在键盘触摸板的左右键那里有两颗螺丝,
要拆掉按键才能看到,真折腾

拆开主板没明显的进水痕迹,机器是采用TYPE-C的电源供电,也没法看电流,量了公共端8V左右,也不知道正不正常
待机芯片是51225,测待机3/5V电感没电压,阻值也正常,线性3V正常,线性5V没有,刚接电的时候会闪一下就没了,测对地值也正常
后来无意中看到一个USB供电的电容那里有点氧化,量一下直接短路的,拆掉电容不短了,量一下线性5V还是没有,按下开关竟然开机了,正常亮机了
神奇啊,待机只需要一个3V就可以了

顺便备份BIOS下来

网友A:
是啊 ,有好几款 联想都是 这种, 第一次 我拆老半天,键盘差不多搞报废 才发现 下面那里有螺丝。。玛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 ,有好几款 联想都是 这种, 第一次 我拆老半天,键盘差不多搞报废 才发现 下面那里有螺丝。。玛德

我第一次遇见这样拆的
百度竟然不管用了

网友B:
记得前几年换过这样的键盘,当时也是费了几个小时,后来在百度上查到过,不在前几页,所以一般人也没动力继续搜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前几年换过这样的键盘,当时也是费了几个小时,后来在百度上查到过,不在前几页,所以一般人也没动力继 ...

我找了N遍都没找着这个本子的,差点想暴力拆了

网友:
用心了  换个键盘都交方法 厉害了

网友:
以后联想的全系列ThinkPad键盘多数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C:
待机只有3V很正常,有的3V都没有哟

网友:
IBM这后来的很多机器都这样设计 键帽下设计隐藏螺丝  艹NM的  简直是吃饱了饭找不到事干 吃饱了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只有3V很正常,有的3V都没有哟

是线性3V。。。。。。。

网友:
Think的本子都喜欢在键盘下面放螺丝

网友:
哈哈  联想的设计你想象不到

网友:
【维修经验】THINKPAD S2 3DR GEN键盘的拆法跟BIOS,首发

网友:
越来越联想化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