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2-80

楼主(2019-09-05):
开机风扇狂转 sxzhe  wpcjg这个usb芯片发烫 打usb阻值为0 可以确定cpu挂了吗。。。

网友:
先把发烫的取了……再来测试一下嘛……最好再来确定CPU……

网友A:
USB现在直接进CPU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现在直接进CPU了吗?

这个桥集成在cpu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