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刷机4013,以前开机就白苹果重

楼主(2019-09-05):
刷机4013,以前开机就白苹果重启,多搞了几次刷机,现在开机就变成刷机模式了,定电流。有没有大神指导维修一波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次刷机报错4013,拆了硬盘刷机报4014,最后写了硬盘底层恢复,你换硬盘刷机看看,4013还有可能是指南针,小白一个,有说错得地方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次刷机报错4013,拆了硬盘刷机报4014,最后写了硬盘底层恢复,你换硬盘刷机看看,4013还有可能是指南针,小白一个,有说错得地方请指正

我打算重新植锡试试。

网友:
可能是基带供电有问题!或是
CPU

网友:
出进度条没

网友:
没出,一刷机就弹出去了

网友B:
苹果几?6s以后可能基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几?6s以后可能基带问题

苹果6p,不是6s后的,有啥能秒杀

网友:
没有出条,有办法秒杀到没

网友:
逻辑码片两根线量一下,硬盘焊盘量一下

网友:
定电流200左右硬盘的问题

网友C:
考虑下u2也会4013,基带不用考虑,12系统基带不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考虑下u2也会4013,基带不用考虑,12系统基带不会报错

谢谢,我更换一个试试看怎么样

网友:
你那里有工具修这个吗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D:
没有,又搞坏一台,同样的毛病,卧槽。动了摄像头右边那个螺丝就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又搞坏一台,同样的毛病,卧槽。动了摄像头右边那个螺丝就不开机了

这台搞好了,加压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