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ver4.2主板bios升级

楼主(2019-09-05):
联想官方ih61m ver4.2 主板bios升级程序,DOS启动后运行autoexec.bat,提示输入SN和输入型号,这两步都可选N(原序列号和型号不变)后自动刷写新BIOS并重启,升级到2018年的F1KT71AUS版。

网友:
这有什么好升级的

网友A:
升级后改善或增加那些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后改善或增加那些功能?

升级后能不能治IH61M的BIOS坏不能点亮的通病,还有待验证。

网友:
太优秀了,终于把我折腾了3个小时的难题解决了,我原来开机就滴滴两声报警提示0162错误,要按F2才能进系统。这个BIOS把我救了哈哈,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