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二修AirA1466分分钟搞定

楼主(2019-09-05):
同行拿来一A1466,说换过了ec不知道那里问题·走了以后打开一看能修不能修的地方都搞了一边·ec·换过cpu焊过电容芯片更不用说了弄得一塌糊涂·维修要注意的思路明确·理论过关·不要随便上洛铁 BGA `进入正题先清洗主板酒精牙刷拿起洗刷刷·清理过后整体低温加热过一遍·处理焊接过得地方·随后测量主板主要的供电以及电感确定无短路·通电无反应灯都不亮·上家动过ec·一看也没焊接好·拆了换了一个通电亮蓝灯接着变黄灯·测量J4800第20脚 ONOFF 有3.3v 短接无反应·接着查ec供电 时钟  复位 供电pp3v42_g3h正常·测量到pp3.3 s5发现电压1.2v一想绝对不正常·图纸看L7560给的·问题源头找到了·查3v供电条件这里更让我偷乐了vin2v 顺手推舟来到F7140 左8右2·组织无穷·大家都懂得·毛爷爷到手·

网友:
你这个同行 也够呛,  公共点 PPBUS-G3H 的保险坏了,  这里搞那里搞一下。。。恼火

网友:
你这个同行哈哈哈 保险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机器开机不显示,电压都正常,好多说是CPU坏了,不敢动。

网友:
现在感觉钱 不怎么好捡了

网友:
就这么简单吗!!!!!!!!!!!!!!!

网友:
每个人都有乱搞的时候,经验到了自然想得清楚目标准确

网友:
像你这个同行哈哈哈多多益善,好赚钱 保险坏了,

网友:
有时候就是绕不出来...上手知道LZ这样修出来,肯定吐血..

网友:
这钱赚的容易

网友:
所以说不会修的人一顿乱搞。会修的就一个零件

网友:
修的好。A1466拔了电池通电都是自动开机的了,就不用去短接20P了吧。

网友:
高,技术真的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