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重摔后前置后置摄像头都打不

楼主(2019-09-06):
苹果x重摔后 前置后置摄像头都打不开 包括手电筒  录音都不可以 这是该怎么修 求帮助求帮助

网友:
那是什么意思

网友A:
J4530  、 红外接收face ic

网友:
测相机座是不是前相机和主相机供电线路开路、然后测听筒面容排线内联座阻值、有可能是板层虚焊、也有可能是大音频虚焊、看看有没有外放和振动、有那就说明音频没问题

网友(2019-10-29):
引用 网友A:
J4530  、 红外接收face ic

需要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