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板号NM-A271笔记本秒杀不过隔离附电路分析,小白福利!再次强调观察之重要

楼主(2019-09-06):
嗨!各位坛友们好,好长时间没来装逼了,没有奇怪的故障,感觉没有发贴的意愿了,此贴其实也没新意,奈何总也要刷刷存在感吧!同时给渐渐冷清的论坛扔一枚小小的石子,产生一个瞬间的涟漪,众人拾柴火焰高,望大家也有跟我一样的心思让论坛保持活力,谢谢!这也算给小白的贴子吧,希望小白们喜欢!大佬们嘴下留情。
回归正题,今天带来的主角是一款联想G50(板号NM-A271)的笔记本,客户电话反映充不进电,我说拿过来看吧!客户跟我说前两天不好充电了,还买了新的充电器插上去也没有用,(我草,没来找我买,心里有点小不爽了,上次问我买键盘,我订好到货刚要装这货居然说不要了,当时那个心塞啊,心想别犯在我手上,秒懂吧
我说这情况电池和主板之一或两者都有可能坏了,客户说看是不是哪里接触不好,我心里一万个草N/M,你以为是你修车哪个线接头松了啊!报价如果主板问题200附近搞定,电池坏再说,经过讨价还价,终于商定190,客户走了之后拆机,一看键盘换过,还有可乐,心想不长记性,进液的地方,

不过此贴没它的事儿

放大后的照片

注意看这张,当时看到了,有个朋友来聊天就忘记了,上面有灰,不过倒是没有进液哦。看后面就知道啥事儿了。老鸟也有糊涂的时候。嘿嘿!

首先查下第一个隔离管后级,看下体二极管电压过来了没有。

再测下G极条件是否正常,结果是19.8V

先来回顾下理论知识
我们知道第一和二的隔离管导通条件,VIN到公共点B+ ,需要经过电路。VIN 经过PQ301体二极管产生P2, 18v多一点的小电流电压, PQ301和PQ302的导通,这里因为是P沟道的MOS管,所以需要G极相对低电平导通,也就是说,此电路必须有高电平的PACIN,低电平的ACOFF ( BATT _OUT是上电后才有高电平,此处不参与保护隔离控制)
接下来看PACIN , ACOFF的来源:
PACIN和ACOFF来源:必须是低电平的ACPRN输入, PQ998B才会截止, BQ24737_VDD (BQ24737_VDD脚输出的线性电压5.075v )经过PR326和PR333分压得到高电平3V的PACIN ,同时产生高电平的ACIN,ACIN送往EC , EC发出低电平的ACOFF。
ACPRN的来源于BQ24737的5脚,根据BQ24737数据手册得知,当ACDET引脚正常时(实际差不多2.6V左右),VCC高于UVLO时, ACPRN将会输出低电平。ACDET 来源于VIN经过PR310和PR311分压的ACDET。

                                                                             、
ACOFF由EC发出的低电平(高电平的ACIN到EC,EC再产生低电平的ACOFF)此处可不讨论

好了有最基本的理论知识了,我们就来测相关电路了
由于隔离管G极有19V,我们可认为PR303和PR307没有形成串联分压,也就是PQ307没有导通,查2或5脚是否为高电平
结果如图!

查PQ998

追查PR310一脚发现敌情,此处还为0V,

追查PR310二脚还是0V,这是连接VIN的

追到反面4个过孔的上面一根线

看到了吧,这是用刀刮后的图

放大后

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没错就是上面忽略的那一张图,那就再来回顾下吧。伤心啊本来可更快的哦,其实我们平时在检查主板进水或灰多的地方一定要非常仔细检查,这些往往就是切入点!!

焊好加上绿油

待机已正常

亮机图

总结:本来可以更快的秒它的,根本就不要去测量的。说明观察仔细的重要性!!!!特别是进水的机器。

到此结束!!心里也解气了,那客户真犯贱!要不然我会收这么多!发贴时间长,修机倒是一会儿,不正确的地方请指正!发贴不易,朋友们动动手指加加分,点个赞的就够了,

在此感谢!、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819.html

 会员37778300鑫豆2024-8-11 10:02
 会员507798300鑫豆2024-4-12 13:40
 会员529857300鑫豆2023-11-22 18:31
 会员22300鑫豆2023-10-17 10:30
 会员22300鑫豆2023-10-17 10:30

网友A:
原来是进液惹的祸,断线了。捡钱的节奏阿。

网友:
实在是精辟,感谢分享,谢谢

网友:
这位坛友好,好长时间没来看贴了,今早一看就又看到你熟悉的头像。这种人就要好好治一治,让他涨涨记性

网友:
原来是短线。。。 图上的蛮清晰的

网友:
不错 不能挡着客户修

网友B:
是我的话就收他250

网友:
技术牛逼   写的很详细          可调电源同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的话就收他250

嗯,我也想啊,怕钓不到了,跑了就玩了。感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进液惹的祸,断线了。捡钱的节奏阿。

此故障非进液引起,应当是腐蚀引起的,看第二张图

网友:
对于刷存在感的,甩手就是一个加分

网友:
应该是第3张图

网友C:
这个是怎么腐蚀的津液还是海绵顶着的

网友:
对的第三张,回复快了。

网友D:
DCIN接公共点
ACIN  公共点分压过来
ACOK  给EC

完了

网友:
很不错嘛  基础知识巩固了

网友E:
感谢楼主的那些经验 ,小白学习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DCIN接公共点
ACIN  公共点分压过来
ACOK  给EC

高手啊!对于老鸟就是这回事,新手要蒙圈了。

网友F:
要是没有后面的箭头,单看第三图,眼看瞎我都不一定看得到哪里是腐蚀我也用这个可调,刚好也是G50.不过这个G50-80, 隔离管烧了,铜皮刮了几层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要是没有后面的箭头,单看第三图,眼看瞎我都不一定看得到哪里是腐蚀我也用这个可调,刚好也是G50 ...

感谢大佬加分!这可调电源还是不错的,我也能修这可调。

网友:
一个可以秒杀的故障,硬生生被你写了一篇帖子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谢大佬加分!这可调电源还是不错的,我也能修这可调。

你才是大佬 ,我才刚丢掉小白的称呼

网友H:
客户说看是不是哪里接触不好.哈哈真相了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I:
你成功了,生意成交。仇恨已报. 呵呵。

网友:
就喜欢看此类分析到位,明朗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客户说看是不是哪里接触不好.哈哈真相了

哈哈,虽然不是接触问题,也差不多少,有时事情就是这么奇妙!你说是吗!

网友J:
没事儿来论坛露露脸啊。要不然你要被遗忘了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成功了,生意成交。仇恨已报. 呵呵。

这种人就是犯贱,没想到还转到我手上了,也谈不上仇,心里很不爽,下次这种人来一次就宰他一次。

网友:
都懒得发帖了,这个帖子每半个小时估计发布出来,我看都要5分钟。楼主真是用心良苦,辛苦了

网友K:
电源是什么型号

网友L:
这个芯片的充电电路ACDET坏的比较多,修到很多是分压电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源是什么型号

宏盛的电源,这公司的工程师我联系过,技术很不错,而且此电源老了,用了好多年了,只坏过一次小三极管,还是自已修好了的,一直在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怎么腐蚀的津液还是海绵顶着的

都不是,可能灰尘加空气中的微量水汽吧,只知道上面有点灰,我当时第一反应用手摸了下,仔细观察第三张图就有擦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的那些经验 ,小白学习了,感谢!!!

此贴只展现了保护隔离基础知识的一部分,这是为了配合此贴故障而写,其实像左上角两个三极管功能都阐述,感谢读贴

网友:
二三句话能交代的事儿,说了那么细给小白看的。

网友:
说得很详细,不过保护隔离首先就是量ACDET,.

网友G:
引用 网友L:
这个芯片的充电电路ACDET坏的比较多,修到很多是分压电阻的问题

凡事都不能绝对,看情况吧,反正基础的东西不能丢,这也是我加上基础知识给那些小白的用意,其实保护隔离不止这么多内容的,像左上角的两个三极管作用是什么在此贴中就没必要说了,不过像你们这些老手闭眼都会修的,也有人会喷我的,说实话复杂的问题真不太想分享,你懂的!感谢百忙中回贴!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凡事都不能绝对,看情况吧,反正基础的东西不能丢,这也是我加上基础知识给那些小白的用意,其实保护隔离 ...

你这个分析还是很有帮助的,我是没有分了,下个BIOS都没分了,可怜的到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分析还是很有帮助的,我是没有分了,下个BIOS都没分了,可怜的到处回复

谢谢了,现在很少看论坛了,有的时候下几个BIOS都不对,头痛,没分就到处评论

网友:
看第三张图就发现了腐蚀断线哦。

网友M:
客户说看是不是哪里接触不好,我心里一万个草N/M,你以为是你修车哪个线接头松了啊!

你以为是你修车哪个线接头松了啊!  这句话精典,每天都能碰到客户说这样的同一句话,想想就上火,

今天让你说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客户说看是不是哪里接触不好,我心里一万个草N/M,你以为是你修车哪个线接头松了啊!

你以为是你修车哪个线接头松了啊!  这句话精典,每天都能碰到客户说这样的同一句话,想想就上火,

今天让你说出来了,,,,,,,

见到这些客户心就烦!不懂装懂,其实说倒底就是想叫维修工程师少收钱,变相的说就是小故障而已,不能收多少啊,遇到一客户拿一不开机的笔记本说老板帮我换个电容我................只有真正入行的人才知道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道。

网友:
典型的仁宝点火回路问题

网友N:
总结下   ACDET  没有得到串联分压的电压导致PQ307没有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N:
总结下   ACDET  没有得到串联分压的电压导致PQ307没有导通

你这样说太笼统了,中间还有一个电路,ACPRN信号再到PACIN然后才到呢!

网友:
不错,很多机器,就是要注意观察,考察眼力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让我茅塞顿开

网友O:
第1张图中的两个mos管都是N沟的,画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第1张图中的两个mos管都是N沟的,画错了?

为什么呢,如果是N沟道那G极就要25V左右了,新机有采用N沟道的,大部分老机是P沟道的多吧!没毛病啊!

网友:
图没有错是P沟道的,当然也有N沟道的,虽然电路图也有可能出错,我们也可根据情况反推的维修不就是逆向思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事儿来论坛露露脸啊。要不然你要被遗忘了哈哈哈哈哈哈

看过你的贴子水平不错,加个好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让我们小白能看得懂

网友P: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P: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的经验

不要灌水,重复没意义的回贴,可能你是新坛友不懂规则

网友Q:
加分了,分析得很好,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Q:
加分了,分析得很好,学习下。。

thanks you very much

网友:
这个文章才看了前几句就点赞了,因为很爽

网友:
看来维修人员的禁忌就是,烦那种不懂装懂的人 ,但我最烦的是那种半懂不懂的人,还爱吹牛逼

网友:
兄弟,同感啊,线松怎么不自己搞

网友:
引用 网友R:
客户说看是不是哪里接触不好 最讨厌这样的自以为聪明的顾客

没办法客户是上帝啊,苦逼的我们只能闷在心里!!!!!

网友S:
写的相当细致了 ,文笔可以啊老铁

网友T(2019-10-17):
看了,有收获,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写的相当细致了 ,文笔可以啊老铁

哥们别笑话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看了,有收获,楼主,辛苦了

谢谢!您是基地出来的,基本工扎实的一B,

网友(2019-11-17):
靠!!!第一张上面键盘边的字可不是我写的,损坏我形像了,好歹我的书法还是很好的!!!改上天发帖给你们瞧瞧

网友:
非常好的维修经验,不管小白还是大神都要学习一下,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心细胆大,思路清晰,我真是学到了。遇见这样的客户一定做好重点注意标记。

网友U:
还是楼主技术高。这样的机器我估计会秒。因为我不会分析。哈哈。。 只会找茬。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还是楼主技术高。这样的机器我估计会秒。因为我不会分析。哈哈。。 只会找茬。

能找茬就很厉害了,我也当时跟朋友聊天忘这茬儿了,所就以就按常规方法检查了,惭愧了

网友V:
感谢楼主用心发帖分享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感谢楼主用心发帖分享 学习了

哥们看的好倒是给加金币也行啊!

网友:
太好 了。。。。收藏 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V:
感谢楼主用心发帖分享 学习了

加 以后看到你发帖都给你加

网友W:
原来是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原来是腐蚀了

对的,本来看到了,打岔了,最后搞的我还按常规流程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