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 E主板CPU电压高维修

楼主(2019-09-06):
很久没有发贴了,今天来分享一个电压高问题!
现象,装CPU不亮,CPU温度异常高。
维修:不亮先查电压及电源好信号,信号正常,就是不亮,CPU温度高,电压检测1.9V。
因之前没有修过这问题,但是这款电源管理芯片爱坏,RTL8876A,直接换了。故障依旧。
下了个点位图,看看电源芯片的OFS脚位,根据点位图找到了,在接通24针电源,量得电压2.8V,此电压是由2个电阻用SB3.3v分压得到,2.8v感觉高了,找了个H61M-E主板量电压,发现只有1.19V。 判断属于分压电阻坏导致,换掉故障排除,电压回到正常,开机进系统正常,故障排除!
我这个现象是CPU供电高了,如果遇到核心显卡电压高,请根据我图片查另外的2颗分压电阻。
写的比较乱,高手勿喷!!!
点位图我也带上!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信号叫OFS,.

网友:
点位图信号标识VCORE OFS是代表CPU供电的

网友:
点位图信号标识GFX OFSA是集显供电的,就是我说的VGA。
写完了,欢迎大家交流。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碰到过

网友:
真不错,记录了

网友:
这个不多  5V 12V的过一些

网友:
华硕主板的这一类的烂问题太多太多。。

网友:
别提了  还有h61m-e的主板  我都不想接

网友:
看起来下次也要注意这个信号了,谢谢分享。

网友A:
就是说cpu核心供电高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cpu核心供电高是吗?

根据你的主板来看,是CPU电压高还是集显电压高

网友:
好的知道了!谢谢楼主

网友(2020-01-30):
大家好,我是新手。最近一块华擎H61M-VG4,开机电源能通。
然后测电压,发现GFX_CPU居然有1.2V,这个是否正常,其他PCH1.05,VCORE1.2V,PCH_PLL1.8V,VCORE_VTT0.75V,VDRAM_MASTER1.5V貌似都OK。我另一台电脑,同样的主板能进系统,加电测GFX_CPU是0V,这个可能啥问题?
我现在的这块华擎H61M-VG4现在的CPU集显挂了?没诊断卡,现在如何入手?求大家指点。

网友:
请教楼主,cpu那根转接线有什么讲究,是专用维修的吗?菜鸟问题,别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