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开关通病 终极解决方法

楼主(2019-09-06):
机器型号:14-5458
故      障:不触发   开关按不住
维修过程:DELL不光这个型号 好多型号都用这款开关的  属于通病 开关容易按不住 而且开关板很贵 以前淘宝 要小100   现在不知道多少钱了
论坛大部分都是改个大的开关

我以前也改过   不过改大开关 麻烦一点得考虑对位 和高度问题  要不容易按不住 或者高度高了装上壳容易顶住    这种方法也行
不过最近我发现了一个很快速的方法  就是在废板取个小电容

用镊子夹住 用烙铁竖着烫下去    这样很快速 而且测试很稳定   按开关也很清脆的感觉

我个人觉得这个方法很好用 而且很快可以解决 大家可能说电容时间长会按掉 我觉得不会 因为电容有3分之2被烫到塑料里了 而且上面有开关顶着  不会掉出来的       大家不喜勿喷

 会员9725292元2023-9-3 14:41

网友(点评):
修好几个了,都是拆手机上的开关下来换,100%修复

网友A:
这样不完美,按的时间久了,万一掉在板子上,也许会烧机子,最好找塑料一类的好点。

网友B:
确实DELL几款这奇葩设计,我是用AB胶粘一点解决.

网友(点评):
还是ab胶方便

网友(点评):
哈哈,AB胶大法好,我也是一直这么处理简单好用。

网友:
热熔胶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完美,按的时间久了,万一掉在板子上,也许会烧机子,最好找塑料一类的好点。

放心掉不出来  原因 帖子里写了

网友:
行 但是时间长了怕还是 按不住    最好用硬的 东西   这样时间长了  不会变形

网友:
来吧,说说我的方法。。一颗0.6的锡珠透明胶带粘到开关上。。。3年不返修。

网友(点评):
0.6锡珠大了,手感不如0.35的,下次遇到你试试看

网友C:
之前都是AB胶一坨,手术刀削一下让它尖一点。  烫上去一个电容也不错,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都是AB胶一坨,手术刀削一下让它尖一点。  烫上去一个电容也不错,速度快。

胶之类的软 按时间长了 间隙就大了   最好用硬物

网友:
时间长了感觉会把开关顶坏

网友:
{这样也不错  }感觉找一个比较硬的胶好些  万一那个东西掉出来了就烧主板

网友:
我都是改开关  太费劲了  我下次再遇见了也试试   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DELL几款这奇葩设计,我是用AB胶粘一点解决.

我也是用这种方法 个人觉得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

网友:
AB胶开关上点一下  就OK!

网友:
AB胶补一点

网友:
确实DELL几款这奇葩设计,我是用AB胶粘一点解决

网友:
热熔胶往开关上点一下

网友:
最少修了30台这样的问题吧,直接去拆苹果手机的开关或者音量+-的按钮,换在坏开关板上面,非常完美,也不用改其它地方,又耐用

网友:
只要能好管他怎么修呢 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开关触点的设计和当年的苹果四手机一样的,上面是一个小黑的塑料点,时间长了就按掉了,修苹果哟手机时候换过最多的开关问题也是这个小黑点掉了,变通方法很多,楼主热压一个电容的办法不错,粘锡珠的办法也很好,点热熔胶,AB脚都可以,个人觉得楼主的办法高效牢固,值得学习。

网友:
我的解决方法都是用烙铁粘一点壳的塑料连一起 就OK 了  听起来也很清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DELL几款这奇葩设计,我是用AB胶粘一点解决.

呵呵,好像还是我的方法最快,最好,最实用!
用一颗0.3或0.35的锡珠,剪一丝丝热熔胶,热风枪温度调低一点,100多到200的样子,通过热熔胶把锡珠固定在按键正中间;
一分钟搞定!
按键手感超好!目前同样方法搞定的不下十台!无一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