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XiaoXin Air 12 开机不显,电源电池指示灯双闪,求解!

楼主(2019-09-06):
刷过Bios,问题依旧!

网友:
这是开机短路吧

网友:
量一下呀,

网友:
你什么条件都没有给你!只看灯就把电脑修好了,要论坛干嘛了,

网友:
描述太简单。帮不了你

网友A:
首先外接可调电流多少?这个看灯看出问题的不知道联想客服有没有这本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外接可调电流多少?这个看灯看出问题的不知道联想客服有没有这本是

电流会掉,闪灯的几乎只有待机电流,肯能是CPU坏了吧,没有修好,放弃了!

网友:
待机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修机不去量测分析,靠看就能修好?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只能让你把那个双闪的LED灯换掉说不定机器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