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的3VDUAL转换,宝宝看糊涂了,求解释

楼主(2019-09-06):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这个是技嘉的5VDUAL转3VDUAL电路图,从实际测量来看2脚的3VDUAL输出是正常的,但是为什么待机状态Q61发热的烫手,从发热的情况看应该是有短路,但是3v正常。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有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
过流和短路两回事,你把待机5V接维修电源看看电流就明白了。Q61的5A的输出能力不是盖的。

网友A:
测一下3.3V的对地阻值,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2019-11-01):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3.3V的对地阻值, 看看有没有短路

3.3v短路的话,应该3.3V的电压没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