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560暗屏!

楼主(2019-09-06):
一台联想一体机故障是用个10多分钟后屏幕亮度会变暗,(不是暗屏)!,换过高压条,正常的时候测升压供电是34V 亮度降低了后升压供电会变成64V???这个屏是今年1月份才换的,会是LED灯条坏了吗。我LED显示器修的很少,求高手解答!

网友:
屏型号是 三星LTM230HT10

网友:
外接灯条测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确定是屏的问题,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暗屏的时候电压会是64V,求解答

网友:
是不是灯条接触不良,开路导致电压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