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hp暗影精灵3独显感叹号,错误43.独显电压0.76v.是哪里的问题,大师们给指导一下

楼主(2019-09-06):
笔记本hp暗影精灵3独显感叹号,错误43,但是鲁大师能测到是独显,核心1.0,实测电压0.76v.是哪里的问题,大师们给指导一下,

网友A:
装比较新版本的系统,再找些显卡适合的驱动,如果都试过了 基本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比较新版本的系统,再找些显卡适合的驱动,如果都试过了 基本是显卡问题了

谢谢,我正在进行中……

网友:
到官网下驱动试试

网友B:
还是不行,可我显卡芯片换了呀

网友:
从官网下载了,bios.me.显卡,对了就差芯片组没有在官网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行,可我显卡芯片换了呀

买显卡芯片用BGA换过了?你以前有没有做过BG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