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K不触发

楼主(2019-09-06):
华硕H110M-K不触发,但是强制开机可以听到内存报警,以为PSON断线,结果发现是正常的,并且PSON和S3通过一个电阻相连,有点奇怪。EC是NCT5539D
晶振换了,RTC电路全部检测了,RSMRST#也有3.3,没办法了,桥也加焊了
最后根据论坛下载时序,发现H110不同H81,待机还有个+1.0VA电压存在,发现芯片没产生待机1.0V电压,查芯片条件EC只有0.3V左右,由5VSB上拉过来的。根据点位居然发现和技嘉主板类似,有个MOS管产生,G极也有5V不导通,最后才查到是三极管出问题,换掉就好了

网友:
楼主真细心,是我就不行

网友:
我能问下这个三极管的信号名字叫什么?

网友:
请问怎么强制开机

网友(2019-12-16):
型号................42T 还是  43T

网友:
兄弟这个具体哪个三极管却没说。。。。

网友:
看不清  位号   6还是5呀

网友:
cam on da chia se kinh nhgiem

网友:
求点位图.......

网友(2020-01-25):
学习啦  可惜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个三极管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有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