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8P无法激活故障维修

楼主(2019-09-06):
iPhone 8P无法激活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苹果8P

【故障现象】苹果8P无法激活

【维修过程】

  接到外地客户发来的一台苹果8P,客户描述的故障是用自己电脑升级后激活不了了。

  那么首先,我们开机测试一下,激活一下,手机是无法激活的状态,提示无法激活。

  一般像这种故障 肯定想到的是 NFC 芯片 那也不肯定  先拆下主板是否有动过哪个地方 拆下主板 板子还很新 没有维修过 如果NFC损坏就会导致手机激活不了 那么故障点就集中NFC芯片上了  拆NFC的时候要小心点 因为旁边就是我们的CPU。

  接下来我给他更换一个芯片。

  更换完芯片之后 装机测试 手机已经回复正常了。

  那么维修就到此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厉害了!这个温度就控制我就控制不好,一整就吹坏。

网友:
NFC离得有点近,控制不好就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