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 更换显示屏上触摸芯片修触摸

楼主(2019-09-06):
【故障机型】(iPhone X 64GB)

【故障现象】开机之后无触摸,触摸没反应

【故障分析】iPhoneX主板上也是没有触摸芯片的,但是X的主板是上下分层设计的,触摸信号是通过上下两层来传递的。所以一种可能是屏幕本身触摸失灵,另一种是主板两层到CPU的触摸信号传输异常,逐一排查。

【维修过程】

先简后难的原则,先排查外配,更换屏幕,触摸正常。好了维修结束。这样的维修案例似乎要被扔鸡蛋了,那就继续吧!iPhoneX的触摸芯片是在屏幕上面的,我们尝试更换触摸芯片。

在碎屏上面拆下触摸芯片植锡。

拆下屏幕上面的触摸芯片,注意风枪温度不要太高,原机芯片用的是低温锡。这个建议不要用吸锡带拖锡,直接刮刀刮胶和残余焊锡刮平即可。

将芯片装回,装机测试。

由于没装感光模块,所以颜色比较暗,可以看到触摸正常了,触摸修复完成。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厉害   这个位置我怕把它吹糊了:daxiao:

网友:
这···········厉害喔,我总觉得风枪对着屏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网友A:
不会吹到屏幕?屏幕不变色?

网友:
阁员是高手  谢谢分享

网友:
屏幕牛逼,技术更牛逼

网友B:
用一个铁片做一个隔档就可以不吹到屏,成功率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铁片做一个隔档就可以不吹到屏,成功率还可以

这个建议很好

网友:
这个是触摸芯片? 那屏幕上 屏蔽罩下面的芯片不是触摸芯片吗 上次有片x 显示全好 上半部可触摸 下部分不可以触摸 我就想充值或更换那个 可能吹太久 焊盘严重掉漆  补了下绿油 重新焊接 不行 全部触摸失灵 算了 有空再慢慢研究

网友:
遇到过一个进水,屏幕中间下面那个方块ic腐蚀的。清洗了不行没材料放弃了

网友:
【维修经验】iPhone X 更换显示屏上触摸芯片修触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吹到屏幕?屏幕不变色?

应该不会小心的没事

网友:
学习了,初学的不敢轻易试

网友:
温度控制不好,屏幕就吹黄了,好的手工才能尝试。

网友:
可以的,不用换TP.....

网友:
楼主    芯片上的 锡    是 用专门的钢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