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兄弟知道这个物件的料号吗?

楼主(2019-09-06):
这是苹果A1278的电源接口板,请问一下各位兄弟知道这个物件的料号吗?
苹果

网友:
ni你确定是这个 头子坏, 我一般都不懒得修, 10 多20块钱,买一个算了哦

网友:
是啊,这东西都不贵不用修的吧

网友:
找个对应的板子换过去吧。这个很便宜的啊。为何不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