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am9b短路+不显示维修 求助

楼主(2019-09-06):
daam9b短路+不显示维修 求助  这个  机子CPU 供电 容易短路   碰三台了     CPU供电的 复合管 坏了
更换之后   好了  上电正常  现在也可以显示
但是要 一两分钟 才显示
BIOS   买了  几个    刷了都不行
谁知道  啥问题

我把BIOS发下   肯定是好的  BIOS

AM9B 4M HE.BIN

AM9B 8M HE.BIN

网友:
淘宝上买一个,或者让他帮你把me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