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7/H61主板不开机风扇转动一下就停

楼主(2019-09-06):
一块昂达H67/H61集成主板,拆下时是好的,都怪自己手贱没事找事,使用了一个闲置久远的电源插电开机,结果悲剧!开机时,CPU风扇和电源风扇微微转动一下就停,再连续碰开机针,也是这样转一下就停!换一个正常使用的优质电源插电,依然如故!仔细观察,发现NCT5532D热量过热烫手,芯片中间有一个凸起点,估计烧毁或局部烧毁!仔细检查之前的第一个电源电压,发现橙色输出的3.3V居然输出了8点多V的电压,估计第一次插电开机的几秒钟就过压烧毁了芯片NTC5532D。我擅长维修电视机、功放机,对电脑很菜鸟的,不知这块板子是否还有维修价值,换了NCT5532D后是否能予以修复!?空载检测24针电源插口,橙色对地阻值约12欧,红色对地阻值约100欧。在连续碰开机针的过程中,测量24脚电源插头各脚电压均只有0点几V或1点几V,紫色待机5V一直有,且碰开机针时,显示器有微微信号反应,(用液晶电视机做显示器,弹出无信号三个字显示然后黑屏,再碰接开机针,电视机也是这样显示)

就是这个芯片烫手,

网友A:
学习了!谢谢师傅66666666666666666666222

网友B:
IO挂了吧   有料板干个IO试试 ,不行卖75块  ~~

网友C:
旧板拆个IO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师傅66666666666666666666222

谢谢关注!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挂了吧   有料板干个IO试试 ,不行卖75块  ~~

谢谢老师指点准备邮购一块芯片回来试一试。 弱弱问一句喔,在哪里收75元,您收不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旧板拆个IO问题不大。

谢谢师傅指点 学习了,第一次开贴学习电脑主板维修,有您这一句话让我涨胆量去鼓捣鼓捣了。

网友:
IO烧坏,3.3通向多处,有通桥的,就怕你这桥也嗝屁了。

网友:
IO烧了, 建议先用万用表测量显卡插槽b10脚的对地阻值,如果对地阻值有80以上,说明桥这块应该没什么问题,先换了io再看情况进行下一步维修。如果80以下,说明桥有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关注,板子已经修复,从废品站淘一板子吹下一个NCT5532D,求手机店师傅焊上,开机点亮! 说明橙色3.3V对地电阻12欧姆是正常的,毫无技术的帖子,还是一并感谢楼上几位师傅的关注和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