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7 820-00281-A 不出公共点电压求助

楼主(2019-09-06):
苹果A1707 820-00281-A  不出公共点电压只有1.2V ,机子进过水,但我已经清理干净了。20V 升压都出来了。就是公共点电压不正常其没有短路。搞的头痛。配上图。有修过的大师指点一下。有回报!!

网友:
你估计直阻低,小电压下烧一下试试

网友:
U7000周围设定脚,反馈等脚的问题!

网友(2019-11-24):
刚好也碰到一台也是这样,楼主你的后来修好吗?

网友:
苹果修的少,几乎都是修游戏本的多,难受

网友(2019-12-25):
下面的时序图是购买的吗

网友:
请问一下ec供电的那个3v42电压出来了吗?是充电ic发出来的吗?前几天修一个16年的a1534不升压搞到最后都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