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Z360不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9-09-06):
            今天接到熟客发过来的联想z360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

网友A:
今天接到熟客发过来的联想z360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是0.005,上电是0.017,是什么问题呢,拆机查了下供电都正常,3,5v都有,有遇到过的??求助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B:
这个就按时序查吧,这个机器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按时序查吧,这个机器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

恩恩,谢谢指点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天接到熟客发过来的联想z360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是0.005,上电是0.017,是什么问题呢,拆机查了下供电都 ...

重点查桥的触发条件和EC的触发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点查桥的触发条件和EC的触发条件

恩恩,谢谢楼主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