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8X(JSN-AL00A)进水无服务维修一例

楼主(2019-09-06):
机型
            荣耀8X(JSN-AL00A)

配置
            麒麟710+HI6555电源+HI6353射频+BQ25601充电IC

故障
           进水无服务

检修
           拆机检查为一修机,外观有摔伤磕碰有磨损。屏幕轻微进水,防水标变红。拆机在射频头上面接假天线测试以排除小板和射频线。结果还是无服务,手动搜索也是搜索不出任何运营商,打112无发射。

           拆出主板打开鑫智造查询图纸,拆开射频部分屏蔽盖观察只有U3600左下角轻微发霉。对照维修手册测量电压发现C3601电压时有时无,信号频率很高,咱没有频谱仪没法测不管它。怀疑此电压不正常,本身供电为3.8V,所以临时从电池上面接电试试。还是无服务。

         老老实实拆开所有屏蔽盖吧,反正进水的本来就最好全部拆开检查。拆开后发现如下腐蚀:
主板显示供电IC-U7102,天线切换IC-U7201.射频发射放大功放U3600专用功放供电IC-U3201及周边,U3600左下角供电电容,U1001主电源边上,加速及重力感应IC-U2701及周边有轻微霉变。以显示供电IC及周边稍微严重,其他都很轻微。见下图1.2.3

        加焊U7201,顺手加焊了一下其他几个发霉的IC,测试无用。

        那就继续吧,以为不管2G,4G所有发射和接收都没有,那就看图纸和维修手册找他们共同的IC。发现只有U3400天线开关,U3500射频多功能器件,U3301射频IC。那就一个个加焊看一下,不行再换吧。当加焊完射频IC后试机,所有的信号正常了。测试其他工都OK。维修结束。见下图4,其他相关资料鑫智造上面有

维修总结
           这机器顾客描述是进水后无服务的。但是实际中居然是中频虚焊。到底是之前摔了刚好进水的时候就出现呢,还是进水引起的呢???只能说是运气好吧

 会员2071092元2023-9-16 13:17

网友:
优秀案例

网友:
这手机修的真是六呀,

网友:
希望有机会遇到这种机型

网友:
手机修的不错呵,学习 学习

网友:
这是高手啊  厉害

网友:
【华为】荣耀8X(JSN-AL00A)进水无服务维修一例

网友:
就只能看着你们修好一台又一台

网友:
楼主厉害。。牛逼我的哥

网友:
我要有这技术就好了。。。

网友:
一个x7无服务没修好

网友A:
是供电IC坏了,还是射频I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供电IC坏了,还是射频IC坏了

都没坏。射频虚焊。没有回来返修。

网友:
手机大神   一个小白路过来看看

网友:
手机不会  学习一下

网友:
怎么支付不了呢

网友(2019-10-13):
留个脚印  以后备用

网友:
怎么看不到。 打商了

网友B:
额.........这都可以?我前几天接到一个nova4进水不开机,漏电3百毫安,拆机发现就是电源周边腐蚀严重,射频部分毫无进水痕迹,结果清洗干净重置电源以后开机了,结果,无服务,整了几天,射频部分全都重置一边都不行,也没有图纸,也不知道哪是哪,完全改不清楚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这都可以?我前几天接到一个nova4进水不开机,漏电3百毫安,拆机发现就是电源周边腐蚀严重,射频部分毫无进水痕迹,结果清洗干净重置电源以后开机了,结果,无服务,整了几天,射频部分全都重置一边都不行,也没有图纸,也不知道哪是哪,完全改不清楚情况············

有的确实不行。反正射频加焊了不行就不用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