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YOGA电路的新发现

楼主(2019-10-05):
注意:此板没有图纸,所有分析资料全部据以下两幅图纸分析的,论坛都有,我就不传了……

为解决yoga一个通病,可以将这两个管子拆掉,多种玩法具体自己看图纸分析,都很简单……

通病的原理图……
yoga的公共点:

CPU供电

0V打值发现短路,追查+5VS来源,发现有电压,说明不是一个直接连通的电压

补充内容 (2019-10-5 12:45):
这机器的故障拆掉CPU供电芯片就不短路了,时间长了一直在草稿箱放着,没办法再做更完美的编辑了

网友:
击穿了吗CPU 坏了没

网友:
CPU坏了吧,不好搞啊

网友:
这玩意儿老短路 ,短路了还不好修

网友:
短路了,是不是U也坏了 ,现在的机器越来月不好整了

网友:
这款是type C 接口的吗

网友:
我是把这两个拆了改普通电源以绝EC后患

网友:
没修到过,没看懂,

网友:
没看懂,,麻烦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
遗憾,通篇文章没看懂?没有说故障没有说关键点,只看在说拆和改,请问为什么要这么操作呢?

网友:
这板子我好像修到过,如果公共点漏电就会不过隔离,哪怕是微微漏一点。

网友:
没看懂这个ac to dc这个是适配器和电池转换意思吗

网友:
神舟K580S,板号da0twcmb8d0,现在不出集显供电,测内存总线有正常读取,有没遇到过这样问题

网友:
是CPU坏了吗  CPU坏了就不要修了 CPU供电电路 不稳定可能有隐藏故障

网友:
集成U的板,不敢赌啊。还是交换板放心一点

网友:
这款机修过没有VCORE电压CPU电压芯片坏得多

网友:
学习了 ,看遇到的秒杀

网友:
我水平太差,遗憾,通篇文章没看懂?希望楼主多指导

网友:
这种情况cpu容易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