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5LJ 上电池开机掉电保护

楼主(2019-09-06):
华硕W419L 板号X455LJ  上电池开机掉电保护 不上电池开机正常    是不是有短路啊    上电池掉电之后 3  5V都么有了 直接拉低保护了!  不知道从何查起啊  求指点维修思路。小白一个  电池已更换过 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补充下:  各大电感都已经测试过 没有发现板子明显的短路。已经没有思路了 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网友:
这种应是充电电路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