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70 装集成显卡驱动掉电

楼主(2019-09-06):
ThinkPad X270 装集成显卡驱动掉电,,,不装显卡驱动不会掉电。。。有遇到的不??????BIOS刷过。 还有就是系统里面点重启直接和关机一样了。。不会从新启动。。

网友A:
没人遇到过吗????????????//不会是cpu集显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人遇到过吗????????????//不会是cpu集显挂了吧。。。。。。。。。。。。。

集显cpu坏了,禁用就好

网友:
我遇到一台DELL 的I7的CPU,就是打了独立显卡驱动就掉电,最后确定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