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最老款苹果A1278掉电修复

楼主(2019-09-07):
最老款苹果A1278掉电修复

苹果A1278
820-2327A
M97

裸板自动上电到0.9A左右掉电,不再自动触发,但开关可以再次触发,
电源,或电池,症状相同,
安装或不安装内存,症状相同,不安装内存电流到0.85A左右掉电

各大供电,CPU,集显,桥,内存,供电都正常,
重要信号,CPU_PWRGD,LPC_RESET_L,FSB_CPURST_L,也都正常,

几个思路,
一、温控电路,感觉不太像,排除
二、充电芯片6258A,电流侦测电阻坏,实测R7021 R7023正常,排除

三、保护隔离没有完全导通,实测U7060 4脚低电平,Q7001已经导通,排除

四、BIOS,排除
五、SMC,更换,排除

最后发现,SMC的AVREF没有,往前查VR5020有输入没有输出,这明显不正常,再量信号的对地阻值只有3欧,考虑到SMC坏的可能性不大,已经换过,取掉C5025 C5026,阻值恢复正常,最终是C5025 10UF电容烧坏(外观无异常,电阻3欧),更换后故障排除。